怎么知道运动相机带不带图传功能?

楼主(2018-11-09):
花了两百大洋买的,结果怎么试也不行,就怕那种不懂装懂的商家,白白浪费了!!

网友A:
据我所知,运动相机都没有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运动相机都没有图传

网友B:
难道楼主想说wifi图传

网友:
运动相机最多带个wifi连app

网友:
这个真不懂            帮顶

网友C:
有的运动相机带有wifi图传,需要配合手机的app,另外由于wifi是2.4g的,开启后容易干扰遥控。

另外绝大部分运动相机是带有Video输出功能的,可以像普通摄像头一样连接标准的5.8g模拟图传,楼主是不是问的这个啊

网友D:
我想借地请教一下,像gopro之类的,如何作为相机用pix触发拍照?

网友:
稍好一般的运动相机都可以接图传输出视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借地请教一下,像gopro之类的,如何作为相机用pix触发拍照?

好像不行 论坛也有帖子加装置更改的
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楼主想说wifi图传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运动相机带有wifi图传,需要配合手机的app,另外由于wifi是2.4g的,开启后容易干扰遥控。

另外绝大部 ...

嗯,就是想连接图传

网友:
应该是看有没有AV视频输出,如果设置里面有就可以接图传

网友:
只有飞萤的运动相机才可以触发拍照,其余的不行。绝大部分运动相机是带有Video输出功能的,可以去问问卖家。

网友:
他应该想表达的是带不带AV输出功能

网友:
飞萤可以,方便遥控器控制。。。。

网友:
小蚁可以av输出,并且淘宝有可以改遥控拍照

网友:
一般是在usb接口会有av输出,然后外接图传

网友E:
大多数都有  电视输出   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多数都有  电视输出   这个功能

千试万试都不行

网友:
运动相机一般只是录像的  图传的是另加摄像头和图传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想连接图传

问卖家是一个办法,不过不一定靠谱,如果你买的是相对比较正规的品牌相机,能找到他官方网站的话,从官网下载说明书一般可以知道能不能。或者你研究下菜单,有这个选项就能,另外就是还要看说明书需要什么样的接线。

一般来说如果是usb充电那个口输出的话就简单了,因为那个口5根线有四根线是usb必须用的,剩下那根通常用来做otg识别的线就会用来做视频输出

网友F:
你上图看看是那家的,有些需要专用的线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上图看看是那家的,有些需要专用的线才可以的

fpv线我都试过两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