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这是电池过放了吗

楼主(2018-11-09):
无法充电,平衡充只检测到两块电池,好像第一块电压为0,是因为过放报废了吗?

网友A:
这是3s变2s了吧,电芯坏了

网友B:
过放电压会在2.多伏,你这是电芯坏了吧

网友:
把3S改2S用吧。或用手机充电器把那节没电的电压充上去,可能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放电压会在2.多伏,你这是电芯坏了吧

我的两个电池都这样,这么巧么?有没有可能是平衡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s变2s了吧,电芯坏了

我的两个电池都这样,这么巧么?有没有可能是平衡充坏了?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下,有电压的话证明平衡充坏了

网友:
检查下插头 我有次也是以为坏了结果是插头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两个电池都这样,这么巧么?有没有可能是平衡充坏了?

是不是用并充板了

网友:
先检查插头, 看看连接有没有问题。挨着排除问题,最后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试用储存充电试试

网友:
电芯坏了过放过的电芯用起来就是不怎么好用我的控电电池就是过放过现在最高电压单片不超4.0电压也平衡不了用一会就有压差还是换掉或者当2s用吧

网友:
电池过放也是有电压的,不一定0v,是充的快放电也快,查一查接线和充电器吧!

网友:
4pin的插头一个个量电池电压,看有没有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