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续航时间????????

楼主(2018-11-10):
如题,冲浪者X8如果不加高电机座,就用2212 2450KV电机,6寸桨,最大可以配多大的电池组(2个3S 2200毫安并联可以吗)??续航时间是多久呢??谢谢指教!

网友:
这种不好说。实测吧。不然就用数据算,,反正我不懂。。。

网友:
用18650电池

网友A:
冲浪者配好了飞90分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配好了飞90分钟问题不大

关键是怎么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配啊

加高电机座,2212/kv1400,配皓业8060桨,不要用仿APC的,用皓业低速桨,很重要。
上3s3p的18650,飞控设置油门关联高度,可以实现最经济巡航。
放到单节电压3.2左右降落,保险些,这样大概有90分钟。
整机重量控制在1200克之内,不要超重,重心配在舵机线和碳杆中间,双手顶这里,飞机应该是平的才行,重心很重要,必须配好。
如果你有冲浪者,这些数据足够你用了。

网友:
冲浪者逆风特费电。如果你在微风或者无风中飞行,4400ma电池能飞1小时,最不济也能3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高电机座,2212/kv1400,配皓业8060桨,不要用仿APC的,用皓业低速桨,很重要。
上3s3p的18650,飞控设 ...

谢谢!2212 KV1400  和  2216  KV1400比,前者更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212 KV1400  和  2216  KV1400比,前者更省电?

2212省电,就是1.2kg时起飞略肉,使点劲抛,上了天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高电机座,2212/kv1400,配皓业8060桨,不要用仿APC的,用皓业低速桨,很重要。
上3s3p的18650,飞控设 ...

还有一个问题,加高电机座推理线就会发生变化,之前很多加高了电机座的摩友都这么说,不知道您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加高电机座推理线就会发生变化,之前很多加高了电机座的摩友都这么说,不知道您怎么解决这 ...

第一,没那么严重,不至于影响飞行。
第二,为什么让你把重心仔细设定呢  ,可以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没那么严重,不至于影响飞行。
第二,为什么让你把重心仔细设定呢,可以想一想

冲浪者的电机加高座,就只有一种木片组装的那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浪者的电机加高座,就只有一种木片组装的那种吧

那种很经济,也很好用,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高电机座,2212/kv1400,配皓业8060桨,不要用仿APC的,用皓业低速桨,很重要。
上3s3p的18650,飞控设 ...

朋友,冲浪者用的什么飞控?F4 V3吗?飞控应该放在机身里哪个位置?另外,加高电机座以后,重心应该在碳杆和舵机线之间,这个重心的配置方达,是不是这样的顺序和方达:装好木质加高电机座、电机、桨、4个舵机、接收机、所有其他连接件和线材后,用手顶住碳杆和舵机线之间这个位置,如果平衡,就再装电池,装了电池也要保持平衡,就配平成功了?

网友:
飞控应该放在飞机横滚轴,俯仰轴和偏航轴交点上,对于冲浪者,大概就是主翼那,在机仓内。
我用的是切糕u2sg,其他的飞控应该差不多的。
重心当然是起飞状态下的重心,需要缩合考虑。具体怎么布置看你的设备和搭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加高电机座推理线就会发生变化,之前很多加高了电机座的摩友都这么说,不知道您怎么解决这 ...

冲浪者加高电机座,方向舵舵效很小,几乎不起作用,我之前用的是3S2P30q电池xxd2212 1400kv,整机960g左右,巡航电流4A左右

网友B:
迷你冲浪者发一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迷你冲浪者发一发

好安逸,那家买的,给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安逸,那家买的,给个链接呗

搜迷你冲浪者

网友:
首先 2212 2450不推荐上6寸 可以并联使用电池 续航差距挺大 主要是飞机重了 天气原因 和飞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