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Mlite加速度错误

楼主(2018-11-10):
炸机过后,起飞就往左侧翻,连上调参软件显示Y轴加速度错误,请问各位大侠该怎么处理,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A:
校准一下

网友B:
返厂看能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

校准过后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看能修不。。。。。。。。。。。。。

怎么返厂?

网友:
重新校准,还不行的话就返厂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我的拆了弄一下排线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拆了弄一下排线又好了

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换一个吧       换naza-m  别用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