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油门和方向通道都可以控制但是其它通道在这个界面上就没有反应

楼主(2018-11-11):
(图片)

网友:
不明白 帮顶吧

网友A:
乐迪12通接收机吗?遥控器上也要设置为12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12通接收机吗?遥控器上也要设置为12通。

乐迪T8FB是八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12通接收机吗?遥控器上也要设置为12通。

我还是第一次玩这个不知道怎么弄 油门和方向5通道也可以控制 其他就没反应

楼主:
哪里设置呢?

楼主:
这张图上面不是有个八位吗

楼主:
这张图还要怎样设置的?

楼主:
还有一个摇杆都没反应

网友B:
好好看看教程,必须要仔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看教程,必须要仔细啊

但是我这个是汽车的固件没有找到这种教程哎!

网友:
乐迪T8FB使用手机APP调参,设置6个档位玩APM及PIX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735&fromuid=4925

楼主:
好谢了 研究研究

网友:
下来学习的,收藏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