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摇杆上面那些孔选哪个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2018-11-11):
新手求指教一下,顺便看看我的小胖这么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习惯默认选择从上面数第二个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默认选择从上面数第二个

这个孔会不会太灵敏了

网友:
摇臂的孔跟大小动作有关联,舵机孔靠外,舵面孔靠轴操作越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