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nazalite飞控

楼主(2018-11-11):
刚组装好是可以飞的,就是油门有点延迟,刚校准了电调,然后插电就一直滴滴滴滴滴响,频率很快,无法解锁,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可以上调参软件重新校准一下遥控

网友:
校准油门的时候最低油门不要拉到底试试

网友(2019-09-07):
同问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0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