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楼主(2018-11-11):
穿越机大力f7  50a电调遥控器睿思凯x9dse    接收机xm+飞在天上自动上锁飞机控制不了然后炸鸡了   昨天也是这样的情况[哭]求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
别沉了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穿越机,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xiaoeixia 193 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穿越机,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xiaoeixia 9374 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穿越机,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xiaoeixia 9146

楼主:
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穿越机,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xiaoeixia 3408 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穿越机,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xiaoeixia 8715 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穿越机,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xiaoeixia 2861

网友A:
问下大力售后

网友B:
不一定最新的就是最好的,不能做试验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大力售后

在哪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最新的就是最好的,不能做试验品

看网上各种测评都还行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
顶一下,谢谢{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穿越机,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wyd1996 1732 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穿越机,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wyd1996 987 求助   飞机空中自动上锁 穿越机,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wyd1996 5195

网友:
大力什么都做,什么都不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各种测评都还行  哎

固件暂时还跟不上

网友D:
导致上锁的原因有很多,你去Wiki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致上锁的原因有很多,你去Wiki是看看

wiki里面怎么看我是萌新

网友E:
防起飞失控bug?3.几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起飞失控bug?3.几的固件

是3.5.2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