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LED而已没有那么麻烦。

楼主(2018-11-11):
新出来的一款F7 飞控,省去了LED安装的烦恼。直接3PIN头强势插入。飞控设置LED
这个飞控双5V/3A的BEC,单独一个BEC供电LED,省去一个供电模块
飞控是OMBF7 V2版本。双陀螺仪。MPU6000和ICM20602.

网友:
没看到有啊

网友:
LED除了闪瞎你们狗眼之外还有什么用?

网友A:
鸡肋,这样装不仅增加了总量,而且还占用那么多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肋,这样装不仅增加了总量,而且还占用那么多端口

不加LED的没这个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LED的没这个烦恼,

没有呀。我焊接快的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