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问题

楼主(2018-11-11):
从2.2.0刷到2.2.2后开机出现这个画面,请问是什么问题?哪位大神解答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个了  显示的固件的版本号

网友:
sd卡的文件需要换成2.2.2的

网友:
存储卡目录合适格式错误 刷完系统要更新对应的目录

网友:
官网下载对应版本的sd文件

网友:
SD卡版本不一致的

网友:
下载SD卡的对应文件包,opentx网站上下载更换现有SD卡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