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固定翼航模“重心配平”的正确步骤???

楼主(2018-11-12):
如题,固定翼飞机重心的正确配平方法,是不是这样的步骤:装好电机、桨、4个舵机、接收机、所有其他连接件和线材后(就是除电池外的所有东西),用手顶住厂家标注的重心CG位置,如果平衡,就再装电池,装了电池也要保持平衡,就配平成功了?

网友:
具体机型具体分析,其实很多机型都需要靠电池配重。电池仓和重心重合的机型反而不多。

我知道的机型有限,知道的几种里面貌似只有塞斯纳可以做到电池仓和重心重合,不太挑电池

楼主:
我是想用冲浪者X8

网友:
用支架,翼型的1/3就可以

网友A:
重心配好后,电池在往前挪一点让头微微低下一点,固定好后平抛到地面或者对面的小伙伴,只要感觉飞机姿态微微向下,飞机俯冲平稳到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配好后,电池在往前挪一点让头微微低下一点,固定好后平抛到地面或者对面的小伙伴,只要感觉飞机姿态微 ...

关键是配重的步骤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配重的步骤呢,谢谢

看飞机 预计起飞重量搭配动力系统在选电池

网友:
装好电池后也要保持平衡才行,电池要固定好不然飞行中电池移动会造成配平失衡会炸机的

网友:
顶一下 非常有用

网友:
事实上 是安装了电池配平的 有的飞机 不装电池压不住头

网友(2018-12-15):
装电池,重心位置拿着,能平衡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