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电就抖动,求助!!

楼主(2018-11-12):
组了台穿越机,上电电机就会抖动,没解锁,电调也校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飞机可以飞。用的kingkong20A电调,闲鱼无牌电机,f4飞控,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魔友?

网友A:
协议选对了吗

网友B:
是响一声抖动一下子吗?     解锁后不响也不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响一声抖动一下子吗?     解锁后不响也不抖动

上电一直抖

网友B:
解锁后抖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选对了吗

ONESHOT1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后抖不抖?

解锁了还是会抖

网友B:
用替换法  替换电机或电调 找找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替换法  替换电机或电调 找找是什么问题

谢谢,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多余的

楼主:
刚协议换成PWM就不会了

网友:
10是解决方法,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