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设备。。推荐 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望新人提出方案互相学习

楼主(2018-11-12):
一  各位大佬推荐下 :
1.图传 +天线 【5km  5-10km   10-25km 】的  (600以下最好:没矿(눈_눈)
图传接收机牌子好? (稍微贵点也无所谓 毕竟一次到位的)(监视器我打算用鹰眼旗舰版7寸)

2.打算飞控,图传 摄像头独立供电    (以免电调烧毁舵机无法驱动)    有没有好的供电方案 ?——供电板 (电流计你们是供电板上还是怎么)

3.我天七(老版) 想增加距离              除了切糕433(貌似可以50km。。)  还有什么方案哦(´-ω-`)

二  还有问问 :
1.有了飞控 osd    数传还有什么用  (你们一般用么)
2.  1.2G怎么样 容不容易被查水表
3.还有GPS定位器(找jj用)你们用的啥 ?              当然轻 小 稳定最好

我这样fpv应该全了吧
还有什么设备建议       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望新人提出方案互相学习
谢谢!

网友A:
欧姆威1w发射,枫叶大平板,电磁环境不是太差50公里没问题。鹰眼旗舰显示器。
飞控看你了A控,切糕22,果子还有开源(新手建议傻瓜一点的)选择很多,曾程就切糕433很不错。

以上个人建议

网友:
定位器爱车安

网友:
顶一下,谢谢{fpv设备。。推荐 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望新人提出方案互相学习 天线,舵机,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wyd1996 6399 fpv设备。。推荐 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望新人提出方案互相学习 天线,舵机,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wyd1996 7937 fpv设备。。推荐 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望新人提出方案互相学习 天线,舵机,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wyd1996 2163

网友B:
数传除了规划航点,没其他用处。
5.8g接收还是鹰眼锐视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传除了规划航点,没其他用处。
5.8g接收还是鹰眼锐视效果最好

谢谢  ,学习了

楼主:
摄像头    我用 雨 燕 2
飞控      先apm+m8n+miniosd       以后打算 s n    u2 2
录像       小  蚁
载机     先冲 浪 +2212   1400kv      以后胖 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威1w发射,枫叶大平板,电磁环境不是太差50公里没问题。鹰眼旗舰显示器。
飞控看你了A控,切糕22,果子 ...

谢谢你的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摄像头    我用 雨 燕 2
飞控      先apm+m8n+miniosd       以后打算 s n    u2 2
录像       小  蚁

apm飞控个人感觉有点过时了,而且起飞自检时间太长,我现在用的f4飞控刷inav,飞了30起落左右目前来看很稳定。

f4飞控自带osd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飞控个人感觉有点过时了,而且起飞自检时间太长,我现在用的f4飞控刷inav,飞了30起落左右目前来看很 ...

您觉得 sn  切糕u22  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飞控个人感觉有点过时了,而且起飞自检时间太长,我现在用的f4飞控刷inav,飞了30起落左右目前来看很 ...

罗美1.2G 配合人肉aat 双菱天线听说贼远
还有 5.8G欧姆威 熊猫  黑羊怎么样

网友B:
商品控没用过不好评价。你说的这几个牌子都还可以,反正别用foxeer就行。
1.2g频段违法,而且会干扰gps,慎用

网友C:
太多心得要传授你,留个微信,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多心得要传授你,留个微信,我加你

谢谢  130887217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品控没用过不好评价。你说的这几个牌子都还可以,反正别用foxeer就行。
1.2g频段违法,而且会干扰gps,慎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