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穿越机 2寸桨 动力怎么配置合理

楼主(2018-11-12):
配置 银燕1106 Kv6000
          迷你飞塔
          runcαm split mini2
          100架子
           2寸全包围护圈
空机105克
目前用 银燕的2寸4叶桨  2s450电池 只能飞2分钟
还有效率好些的2寸桨吗 五叶的2038有用过的没
电池换3s多大的合理想换550的
这套配置 上2点3寸桨  就用不了全包护圈  所以只能用2寸桨
有飞过2寸桨小机的推荐下最合理的配置呗 桨 电机 电池 怎么配最好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飞塔,dvr模块怎么塞的下去,我也想装这个机架,看了好久都没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飞塔,dvr模块怎么塞的下去,我也想装这个机架,看了好久都没敢下手

海科F3  15α

网友:
银燕还有个3叶2寸的桨,也挺不错。

网友:
机架多少钱。。

网友B:
首先,你的机太重了,应该在95克;
其次,这么重的机,2S带不动;
然后,6000KV要配3S,7500kv才是配2S;
再次,2寸桨效率太低了;
建议:1,把保护圈拆了,2,用450-550mah的3S电池,3,必须换2.3寸的桨叶

网友:
这个电机上2345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机太重了,应该在95克;
其次,这么重的机,2S带不动;
然后,6000KV要配3S,7500kv才是配2S;

主要用 runcαm spⅠⅰt mⅰni  12g  和护圈重量上来了 还想用全包围保护圈  不知哪里还能减重 机架才20g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飞塔,dvr模块怎么塞的下去,我也想装这个机架,看了好久都没敢下手

这架子可以放四层板 正好能放下

网友:
1.把全包围换简易半包围
2.用3s550电池
续航能提到将近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