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度舵机云台,这不正是我一直想要的玩具吗!

楼主(2018-11-12):
我想大多数人也跟我一样,玩FPV相机基本上都是硬挂的,有时候为了满足各个不同角度的拍摄,需要把相机固定安装在不同的角度。当然也有些朋友是使用270度舵机来做成一个简易的云台,方便可以在飞机上查看到其他的角度,不过由于脉宽的关系,一般的摇控器输出的脉宽都是从1000~2000之间,这样的脉宽用在270度舵机上也只够旋转170几度,一般这种大角度舵机都需要500~2500之间的脉宽。
之前我也买过一款开源的3轴云台,装飞机上飞起来的效果就跟玩大疆似的稳的一批,还可以360度旋转,很是过瘾,可遗憾的是这开源的云台,在天上飞一会之后就会歪脖,而且经常飞到一半抽搐,抖动,然后就不受控制了,最后不得不放弃,为了玩这云台花了我不少心思和时间去不断的调试,试飞。总的来说不够稳定,不能愉快的玩耍。相对来说168克左右的重量对飞机也是有点负担。后来又去了解了其他的云台,最好的就是飞宇的Mini3d pro了,可惜特别贵,就算买回来也不舍得装飞机上玩,怕一炸,就坏了。

有段时间经常上油管去看鬼佬的FPV视频,发现他们都有在用360度舵机云台,他们用的也只是普通的舵机,然后通过齿轮传动的方式做出一个齿比,使得云台可以旋转360度,我在想国内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呢,于是上万能的淘宝去搜索,很遗憾并没有找到。大多数都是直接通过舵机驱动,没有通过齿轮传动来达到360度的效果。而且即便是能达到360度的效果,那还有个绕线的问题呢?当摄像头视角旋转到飞机正后方的时候,会扯到导线,所以你得留很大一截的线出来作为转动的余量,没准一个不小心线还会卡住。总之很郁闷。

正好身边有个朋友3D打印玩的很6,在机械设计上也有些经验,于是我把国外的舵机云台发给他看,让他帮忙以此为参考设计出一款功能类似,但更加轻量化的云台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不断的修改,我终于拿到了心仪已久的玩具

这个云台用的是270度舵机,在一般的摇控输出的脉宽下可以转动180度,再通过一个2比1的传动比的齿轮来带动相机平台,正好就可以转动360度,相机的信号线以及控制线直接从中间的管子导到云台下方,也完美的解决了绕线问题,

整个云台的重量75克(不含安装底座,底座10克左右)

下边有一段上机的演示视频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35846327

择日试飞之后,再上试飞视频吧,目前刚把云台装好到飞机上,以后就可以画个航线,然后在天上四处看风景了,想想就有点小激动

当然,我不会只是让朋友做出来给我一个人玩,我说,你这么辛苦搞这东西出来,应该挂网上造福模友,淘宝关键词:
360度舵机云台  不谢

网友A:
脖子太长了,能缩短点最好了,望能找到改进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脖子太长了,能缩短点最好了,望能找到改进空间

装小胖身上的话,可以不要那个安装底座,直接在平台的层板上挖出对应的洞,让舵机和转轴可以伸下去就好了,这样高度会降低很多

网友:
感觉体积还是大了点 不过创意不错哦 赞个

网友B:
大家可以直接买360度舵机,简单方便,2.4g,433,普通的pwm信号都能控制360度,任意角度,想知道舵机型号的私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可以直接买360度舵机,简单方便,2.4g,433,普通的pwm信号都能控制360度,任意角度,想知道舵机型号的 ...

360度舵机有绕线问题,而且用旋钮通道玩不方便,要扭回中间位才会停下,如果有带回中的摇杆控制,360舵机就会好用些。万一一个激动多转了几圈,线扯断了就蛋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0度舵机有绕线问题,而且用旋钮通道玩不方便,要扭回中间位才会停下,如果有带回中的摇杆控制,360舵机 ...

360舵机只有一圈,不会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舵机只有一圈,不会绕线

你也出个演示视频呗,好东西不是应该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可以直接买360度舵机,简单方便,2.4g,433,普通的pwm信号都能控制360度,任意角度,想知道舵机型号的 ...

大家可以自行尝试一下他说的方案,我就不多解释了

网友C:
你这个云台架有没有的  卖一个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云台架有没有的  卖一个给我

文章最后有提到搜索关键词,自己去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出个演示视频呗,好东西不是应该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吗

用过的人自然知道

网友:
这个风阻很大吧

网友(2019-05-21):
这个在淘宝上搜了,好像不能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