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楼主(2018-11-13):
每天都有新人加入DIY阵营,但同时每天都有新人问固件怎么烧录?

新人就算了,特别是一些老人也总是烧录失败,这就迫切需求一个详尽简单的烧录教程。

所以这次的教程是,百分百被空手……不,单片机百分百被烧录成功器!

楼主:
一、程序烧录原理

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想要真正达到百分百烧录成功,一定是深入明白烧录原理的人。
有人留言说买一个自动烧录器就行了,实际上楼主是不推荐的,因为所谓自动烧录器不过是自动断电,和你自己手动插拔一下供电线是一样道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使用USB转串口烧录固件,本质上说,串口并没有直接对单片机内部FLASH编程的能力,串口只是起到一个电脑和单片机握手通信作用的传话筒,真正实现编程的另有其人:
单片机中的内鬼:引导程序BootLoader

你以为单片机里面只有一个电调程序,实际上单片机早就“精神分裂”,里面出厂就固化了一个引导程序,每次上电,都是这个引导程序先运行,然后再运行用户程序。烧录固件的功能也是这个引导程序实现的。

简单的说,一个完整的固件烧录流程是这样的:

1、电脑端烧录软件不断发出“有人吗?收到请回复……有人吗?收到请回复……”;
          电脑端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2、单片机上电,引导程序运行,持续监测RX引脚0.3秒钟,;

3、引导程序检测到命令,回复“OK,发固件过来吧”;
          电脑端显示:单片机型号xxxx...
4、电脑发送“巴拉巴拉¥#@#&*@%¥#¥…………”;
          电脑端显示: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5、引导程序回复“烧录完成”;
          电脑端显示:操作成功!
6、引导程序结束,运行用户程序。

而一个失败的固件烧录流程是这样的:

1、电脑端烧录软件不断发出“有人吗?收到请回复……有人吗?收到请回复……”;
          电脑端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2、单片机上电,引导程序运行,持续监测RX引脚0.3秒钟,;

3、0.3秒后,某些原因导致没有检测到数据,引导程序自己结束,运行用户程序。

所以明白了吗,固件能不能烧录,在你为单片机接通电源的那一瞬间零点几秒内就已经决定了!
如果单片机上电一秒后电脑上还没有显示开始烧录固件,还是“正在检测”,不用再眼巴巴的等了,已经失败了,查找原因重新来吧!

留一个思考题,什么原因会使烧录过程出错失败?

楼主:
二、百分百成功的最小系统烧录法

实际上,不管什么自动下载器都不能保证百分百烧录成功,因为单片机的外围电路是会影响烧录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单片机的TX、RX引脚接了其他元器件或短路接地了,那就永远不可能烧录成功了,除非断开外围电路。

所以,对于初次接触单片机烧录或烧录困难症患者们,应该把单片机取下来单独烧录,减小烧录难度。

新手准备:在你第一次学习烧录单片机之前,需要准备三样东西
1、USB转串口模块

2、串口模块的电脑驱动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diy,固件,单片机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970

3、电脑端烧录软件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diy,固件,单片机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5369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diy,固件,单片机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2704

一套通用的单片机烧录法:
1、查单片机型号、找出烧录引脚:
STC下载软件内置有所有单片机引脚图,以单片机【型号STC15W104 DIP8封装】为例打开软件查看

2、制作最小系统烧录座:
STC15W开头、STC8开头的单片机,不需要外部晶振,一个单片机就是最小系统;
STC12开头、STC11开头的单片机,需要焊接外部晶振才能下载。

3、电脑端打开软件烧录。

网友(2019-09-02):
昨天萝丽又更新了A13.好几年没有烧录了。都忘了。赶紧来充充电

网友(2019-07-15):
这个教程好,感谢楼主

网友:
万分谢谢萝丽大神无私奉献

网友(2018-11-13):
只要接口线正确,下载器让单片机冷启动就可以了吧

网友A:
买个成品好啦,现在有种免手动冷启动的stc下载器,连运费一起,大概也就10元左右。

网友B:
遥控器做好了  接收还没弄出来   下载的时候一直在检查单片机   帮顶

网友C:
我以前经常失败,后来用最新版的烧录软件就OK了      stc-isp-15(V6.86F)

网友:
静待教程。先顶!

网友:
静待楼主的教程。先顶一个!

网友:
普通的下载线当软件提示错误卡住开关一下单片机电源能过,手头的学习板就是这样烧写成功。

网友:
买个免手动冷启动的stc下载器

网友:
下载程序鲜有失败 就算有失败的 多试几次就好了 一直不知道原因 今天看到这么通俗的解释 总算是明白了下载过程【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diy,固件,单片机 作者:Mzsl_Q 5203 多谢

网友:
软件以被删除了

网友:
软件下载要密码

网友:
通俗易懂好!【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diy,固件,单片机 作者:独行者 4023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diy,固件,单片机 作者:独行者 4610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diy,固件,单片机 作者:独行者 9286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顶帖是一种习惯

网友(2019-01-23):
谢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大神牛逼,给大神顶了

网友D:
经过试验其实直接控制单片机电源,最容易成功写入,四根线一齐插,反而成功率低。

网友:
小白的福音

网友:
程序文件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做好了  接收还没弄出来   下载的时候一直在检查单片机   帮顶

同 我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 您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百分百成功的最小系统烧录法

实际上,不管什么自动下载器都不能保证百分百烧录成功,因为单片机的外围 ...

顶了再学习

网友(2019-03-10):
烧录完的可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成品好啦,现在有种免手动冷启动的stc下载器,连运费一起,大概也就10元左右。 ...

有时候也不能下载的,还是手动短接GND最稳妥。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
这两个是一样的吗,只能下载一个

网友(2019-04-24):
尝试一下下载,以前下载成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百分百成功的最小系统烧录法

实际上,不管什么自动下载器都不能保证百分百烧录成功,因为单片机的外围 ...

学习不断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百分百成功的最小系统烧录法

实际上,不管什么自动下载器都不能保证百分百烧录成功,因为单片机的外围 ...

学习不断进步。。。。

网友:
要是有视频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上,分享一下你的最新版烧录软件,谢谢!QQ19506535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经常失败,后来用最新版的烧录软件就OK了      stc-isp-15(V6.86F)

你好,分享一下你的最新版烧录软件,谢谢!QQ195065357

网友:
谢谢分享,准备试试

网友(2019-09-10):
通俗易懂好!通俗易懂好!

网友:
好东西,等的好辛苦,终于动起来了,紧跟其后

网友:
过来多多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能把萝莉三代用到的MCU直接放到51开发板上烧录吗

网友(2019-10-12):
解压时文件埙坏

网友:
收藏了,这几天正在购买零件中

网友:
学习学习,膜拜大佬

网友(2019-11-24):
牛币不够,怎么不能充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做好了  接收还没弄出来   下载的时候一直在检查单片机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过试验其实直接控制单片机电源,最容易成功写入,四根线一齐插,反而成功率低。 ...

正确做法是先点下载按钮,按后给单片机上电

网友(2019-12-25):
富斯遥控器 可以对上码么?

网友:
支持,支持,功能很好

网友(2020-02-01):
楼主如此细心 感谢

网友:
给楼主鼓励一下

网友:
新手准备:在你第一次学习烧录单片机之前,需要准备三样东西

网友:
真好真够好啊

网友:
天天学习,自强不息

网友:
天天学习,自强不息,不忘开源,感恩有你。

网友:
先学习了,给力

网友(2020-03-09):
萝丽大神,【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作者:yiqian 9996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作者:yiqian 8479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作者:yiqian 6832

网友:
学习学习,玩的就是折腾,感谢分享

网友:
教程很好,好好学习.

网友:
学习了,由衷的感谢

网友:
天天学习,飞翔蓝天白云!

网友(2020-04-29):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好文章,先收藏学习

网友(2020-10-20):
老 老 实 实 学 习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作者:fei5828 5057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作者:fei5828 101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作者:fei5828 472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下载器都DIY啊。我都是买现成的。

网友:
新手,完全不明所以,不过楼主讲的很好,就是还不认识硬件。。。

网友:
开始跟大佬学习啊【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作者:15269192587 9476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作者:15269192587 6526 【我爱萝丽爱萝丽】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 DIY教程  作者:15269192587 4364

网友(2020-11-27):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