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舵机如何在F4 V3飞控上取电而不会影响飞控运行?

楼主(2018-11-13):
请教各位:F4 V3飞控刷INAV固件,飞标准固定翼飞机(冲浪者),4个舵机如何在F4 V3飞控上取电而不会影响飞控运行?(之前有摩友说,用飞控供电给舵机,舵机工作时会造成飞控电压不稳定,导致飞控重启),是不是把:图中红色圈内的稳压二极管取掉,然后把电调5V BEC接在1号电机位置   2号电机留空   3、4、5、6就可以直接接舵机了?舵机就用的是电调5v BEC的供电了?和飞控供电就隔离了???谢谢

网友:
从分电板取电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
固定翼必须要用BEC 分电板都体积太大了而且分电板都是给多轴设计的 5V电流也不能太大
飞控板载5V供应电流太低
市场上有专门给固定翼用的F4 飞控 例如matek f405 wing他们可以带大舵机

网友:
用电调供电就好啦

网友:
记得f4 v2 系列的m1 到m4 的中间5v是自己成一路的,不与飞控的bec 相连。v3砍了电流计就没考虑给固定翼用了。所以如果只有两个舵机,不卡死的情况下,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保险点可以在空余的舵机口上并个大点的lowesr 电容。

网友:
买块分电板, 不要犹豫,直接飞控及容易供电不足

网友:
还容易烧飞控,用分电板吧

网友:
我把这个二极管取下来后USB不能为飞控供电了 必须另接电源才会启动连接电脑 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f4原理图可以发一份吗

楼主:
图传直接在飞控上取电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