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布线方便漂亮,使用分电板的优势在哪?

楼主(2018-11-13):
感觉分电板就是方便把每个电调能够单独从系统中取下来,而且使得布线美观,分电板还有什么必须要用它的理由吗?或者说不用它会造成什么问题或有什么隐患?

网友A:
分电板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用没有任何坏处
好多飞控已经集成了 或者坐在4合一电调上

网友:
不用没有坏处

网友B:
不用分电板不觉得麻烦么

网友:
这不就是分电板的作用吗?不过对于小机器来说,集成了5v和12v的BEC可以节省很大空间

网友:
电压稳定,接线方便

网友:
小鸡架用分电板可以节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板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用没有任何坏处
好多飞控已经集成了 或者坐在4合一电调上 ...

看某宝上卖的好多分电板,都说能够保护bec电压不受动力线路影响,对高清图传啥的有益处。有这么玄乎么?

楼主:
自己DIY的第一架机子用了个四合一电调,感觉也相当起到了一个分电板的功能,所以当时也没用额外的分电板,也是飞的还行。现在要做6轴的,没有集成电调了,所以得考虑怎么分电的问题了。如果不用的话,就把所有电源线都撸在一起了,有点丑。。但是用分电板又觉得增加了额外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分电板不觉得麻烦么

焊线的时候是麻烦些。只是想能减少点重量就减少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某宝上卖的好多分电板,都说能够保护bec电压不受动力线路影响,对高清图传啥的有益处。有这么玄乎么? ...

2年前是这样的
摄像头和图传自带的变压器不行 很容易混入噪音
现在的摄像头和图传用的变压器都不错了(比那些BEC还好) 所以这2个可以直接连接电池 这也是厂家推荐的做法
尤其是GND是需要直接连到电池的负极上

现在的飞控自带LDO 变压器 给飞控单片机 OSD供电 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年前是这样的
摄像头和图传自带的变压器不行 很容易混入噪音
现在的摄像头和图传用的变压器都不错了(比 ...

回答很满意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