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下各位 接收机对频后无法控制舵机使怎么回事

楼主(2018-11-13):
用的天地飞7的遥控器,6通道的接收...天线我之前拆下来过,是不是没焊好?

楼主:
没用电池  直接连的24V的开关电源  降压模块调好测的5.8V连的接收

网友A:
对上频了接收机灯都不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上频了接收机灯都不亮么

天地飞的就是这样啊

网友:
先检查一下通道的设置对不对,然后你用示波器打一下高频头和主板连接的第二脚,看看有没有输出。以上两个都没问题的话,试试换一个高频头

网友:
看看舵机有没有异常,我有一次也是这情况然后方向舵线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