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30a有假货吗?

楼主(2018-11-13):
求问一下好赢铂金30a有假货吗??最近某鱼买了几个铂金30a,测试发现油门过3分之一电机突然抖动,加速,一点都不顺滑,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池电流不够,换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池电流不够,换电机试试

同一电池,同一电机换另一款电调运行顺畅;同一个好赢铂金30a,不同电机,油门过百分之30左右突然抖动,不顺滑,很莫名其妙

网友B:
难道是进角没设置?

网友C:
改一下进角试试

网友D:
我只知道闲鱼有卖乐天的假货区别就是乐天的名字和假货名字有几个字母不一样,咋一眼看没有区别,就是超高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闲鱼有卖乐天的假货区别就是乐天的名字和假货名字有几个字母不一样,咋一眼看没有区别,就是超高仿 ...

嗯,乐天那个仔细一看还能发现,这个我认真看了一下,感觉不像是假的,然后电调用料也算是还OK吧,可是不知道为啥油门响应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进角没设置?

高人,什么是进角???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进角试试

高人,什么是进角???怎么修改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乐天那个仔细一看还能发现,这个我认真看了一下,感觉不像是假的,然后电调用料也算是还OK吧,可是不 ...

好盈的电调说明书有没有,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盈的电调说明书有没有,看看说明书

有说明书,仔细看了,但是没有说具体如何操作,只是说可设置进角大小,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人,什么是进角???如何设置?

你上网找好盈铂金电调设置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网找好盈铂金电调设置说明书啊

我看了一下说明书,但是好像没具体的进角设置方法,唉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说明书,但是好像没具体的进角设置方法,唉

电调链接接收机油门通道,遥控器油门最高。电调上电  滴滴(就是油门校准)
滴滴滴  滴滴滴滴(这两个就是进角的设置一个是高一个是低)

对应的滴滴后油门最低电调会滴一下就是月结选择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链接接收机油门通道,遥控器油门最高。电调上电  滴滴(就是油门校准)
滴滴滴  滴滴滴滴(这两个就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