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的一键返航问题

楼主(2018-11-14):
我的乐迪AT9S的控,naza lite飞控,按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了,一个三挡开关设置手动,姿态,GPS。一个三挡开关设置了,关,航点锁定,航向锁定,也设置了失控返航,
现在我想问一下,在遥控器可控制的情况下怎样操作才能一键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这个人除了帮顶还会做什么?我宁愿帖子石沉大海也不欢迎这种人帮顶,

网友:
设置一个2段开关,自动返航,大家NAZA没有玩过,只玩过其他的大疆飞控。

楼主:
可以设置几种模式,我不会设置,都是看泡泡老师的视频照葫芦画瓢,淘宝商家设置的开关操作有点复杂,但返航和悬停有用,泡泡老师的设置开关简单一点但要是整合设置两个功能就很好了

网友:
设置一个两段就可以

网友B:
naza LITE,只能够关控才能自动返航。

或者,你把模式通道手动这里,调整遥控器对应通道到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只能够关控才能自动返航。

或者,你把模式通道手动这里,调整遥控器对应通道到失控保护。 ...

只能关控呀

网友:
你可以设置混控

网友:
直接打到失控返航档位就行,前提的已经正确设置了导航点

网友:
关控,或者设置模式通道对应的行程,就是模式通道手动这里,调整遥控器对应通道行程到失控保护。

网友C:
人家顶贴也是好意啊,有可能是新手潜水学习呢,都是这么过来的,三段开关可以牺牲一个自稳或者姿态模式,调成失控保护,但是lite自动返航有一点位置误差的,可能会有一米半径,所以感觉还是作为被动的保护措施比较好,不要主动激发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顶贴也是好意啊,有可能是新手潜水学习呢,都是这么过来的,三段开关可以牺牲一个自稳或者姿态模式,调 ...

我也是新手,我认为发了贴都希望看到有意义的回复,我从小就喜欢航模,那时候网络不发达没有机会接触航模,直到今年初看到这个网站,才重新点燃我对航模的热情,9月底才开始购买材料进行组装,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认为乐迪控上有几个3段开关还有两个空闲下来可以利用起来,只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切换到失控保护就返航了

网友:
不用管     只要能进入失控返航就可以了

网友(2018-12-14):
设置一个三段和两段控制飞行模式,参照泡泡老师的设置就行了

网友:
打开一键返航,直接关闭遥控器电源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