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2.4.6飞控接4s电源坏了,求芯片信息

楼主(2018-11-14):
接了15v电源,机架和动力电源导通了,没接好,然后不小心把5v电源线触碰到了机架,飞控和接收机就都一起坏了。求好心人给一下烧坏的芯片信息。

网友A:
去找原理图看看,看板子烧了没,板子要是烧了,就放弃吧

网友B:
板子应该不会烧坏,更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应该不会烧坏,更换看看

板子绝对烧了,图片可见。就是没有芯片的信息所以想找到哪个信息买来去维修店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原理图看看,看板子烧了没,板子要是烧了,就放弃吧

板子是烧了,但是不应该换个芯片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应该不会烧坏,更换看看

不是说错了,是芯片烧了

网友C:
返厂吧,换了芯片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烧了,但是不应该换个芯片就行了吗?

看板子上有洞没,有的话对照原理图看看,有没线从这里过,要飞线的话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吧,换了芯片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烧了

买的二手的不知道怎么返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上有洞没,有的话对照原理图看看,有没线从这里过,要飞线的话就放弃吧

嗯,板子应该没烧,说错了应该是芯就芯片烧了

楼主:
现在就想知道哪个芯片的信息。望好心人帮我看看。

网友:
直接接4s电池,真有可能烧板子,铜片会分离,不过还有飞线大发,pix是开源的,原理图网上都有

网友D:
还要测量周边电路有没有问题,比如高压电容有没有击穿,二极管是不是还好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测量周边电路有没有问题,比如高压电容有没有击穿,二极管是不是还好之类的。

嗯嗯,最重要的是芯片的信息不知道呀

网友D:
网上找一下pix开源的原理图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一下pix开源的原理图不就有了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