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手动模式一直右偏

楼主(2018-11-15):
如题,130小四轴f4飞控手动模式下解锁推油门,就开始往右漂移,姿态越来越斜,打左副翼修正后,副翼回中后继续右斜,飞控木有装歪啊,多次校准过加速度传感器了,有木有大神帮我解忧。。

网友:
接收机 里面  四个通道   必须  中立点在1500    最低点1000    最高点2000   要不然飞机就会向一边倾斜

网友A:
需要在遥控器里设置微调   和通道 最低   最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遥控器里设置微调   和通道 最低   最高点

试过了木有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I值…………。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技术分享帖顶 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