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APM OSD 的各种试依然不行

楼主(2018-11-15):
第一次两侧5v同时供电(OSD焊盘是短接的.RX接数传TX Y线连接)是有数据的但是字有时要闪动不稳定 再上电就是下图
二次再试RX接RX有数据但不会动,(仅限于数传和地面站连接,不连接没数据) ,可以确定的是RX接RX不对的,
三次,由于我是APM2.8飞控背面短接,接到I2C接口的TX依然没什么卵用。
四次,看过泡泡老师视频不要在飞控上取电,电压不足,我是用电调BEC5v两左右5V12V端都是接的5V

五次按泡泡老师,断开OSD 焊盘12V 接12V 5V接5V也没卵用,已经是精疲力竭,测的12降压只有2.2
但是有人又说只接5v电源端就可以了,事实是两侧都要亮的,就是一直等待状态再检查328芯片是完好的
关于APM OSD 的各种试依然不行 飞控,电调,地面站,APM 作者:luoyin 8319 ,目前还是这样
疑惑的是左右5V同时供电会坏貌似也没坏。

楼主:
关于APM OSD 的各种试依然不行 飞控,电调,地面站,APM 作者:luoyin 9812 关于APM OSD 的各种试依然不行 飞控,电调,地面站,APM 作者:luoyin 904 直接5v焊盘短接看起来供电也正常

补充内容 (2018-11-15 19:45):

网友:
5v,短接就行

网友: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这都是买了第三个OSD了,排除了电压,接线,各种各样的问题。刷了固件和baotou,依旧不行,唉。

网友A:
有点过地面站里面的启用osd按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过地面站里面的启用osd按钮吗

有的,点了很多次

网友:
努力咯截图我

网友(2019-01-06):
恢复一下默认值,再刷字库和固件,我的刚开始也是这样,还以为328P坏了,买了两个换了一个样,后来恢复一下重刷就好了,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