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N的GPS无法定位

楼主(2018-11-15):
我的四轴用的是APM2。8飞控!配套M8N  gps,在家的时候可以正常定位使用,但到了学校之后就无法定位,连接mp显示是 未定位!是不是信号会被屏蔽啊,无法定位!

网友A:
你想去学习吗?要不要我帮帮你,禁飞区还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去学习吗?要不要我帮帮你,禁飞区还飞

学校社团活动的时候会打报告,视距飞行

网友:
冷启动会要时间长吧,几分钟都搜不到?

网友:
放到空旷的地方先搜星,有卫星信号不好也可能是未定位,如果GPS有不停漂移也会是未定位。

网友:
就用一架450上社团招会员?能不能用点心

网友:
重新校准一遍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