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尺寸参数

楼主(2018-11-15):
  本人小白,想向大神求教。。。。我想知道电机的那个尺寸参数的意义(我知道它是内径和高度的意思,也知道kv值的意思)就是想想问一下,电机的尺寸参数在其他条件固定的情况下决定了电机的什么?输出的扭矩?输出的功率?
     就比如说在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2212    kv1400    和2216  kv1400有啥区别,为什么。。。。。

网友:
帮顶,我也不懂

网友:
kv只是代表电压和转速的一个比值,具体的数据看参数表,选择合适自己的。kv高同等电压下转速就快,但是每个电机设计都不一样,同样的kv也可以做出不同的动力效果,选择合适的桨叶可以达到最大效率。

网友:
2212   代表转子直径22高12毫米,2216  kv1400代表转子直径22高16, kv1400代表电压每增加1伏转速增加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