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0 400kv 四轴总输入电源线用多少awg

楼主(2018-11-15):
如标题  如果是5008 335kv的呢是多少awg   14awg可以么  四轴

网友A:
硅胶线14Awg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线14Awg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线14Awg够

5008也可以么   5008参数和4110差不多就是了 最大电流都不超过24a理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8也可以么   5008参数和4110差不多就是了 最大电流都不超过24a理论上

6S电源12Awg

网友:
差不多14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