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18-11-15):
穿越机解锁后,推油门,翻了咋回事

网友:
你看看是电机信号线插错了还是飞控安装角度不对

网友:
检查桨有没有装反

网友:
2楼说的

网友:
这个要看到机子对着电脑才能解决 不是大问题  加我微信我视频教你ye335500

网友:
桨、电机或飞控 设置方向错误

网友:
重新调调电机的怠速值

网友:
查一下 无刷电机接线\相位,互换其中两条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