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小电调写着穿越机专用?难道大飞机就不能用吗?

楼主(2018-11-16):
电调选择和使用的主要考虑因素不是电压、电流吗?比如一个35A,4S的“穿越机专用”电调,我放到大机子上,只要电机工作的电压电流不超过电调的规定值不就行了嘛?

网友:
匹配的问题,

网友A:
难道大疆专用螺丝刀就不能拧其他螺丝么

网友:
也可以用

网友:
用吧,没问题的

网友:
我也一直很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B:
只是一种噱头,不过穿越机电调集成度高,发热集中,散热不好的机架确实不适合用穿越机电调。

网友:
完全可以用
30A的小点调我都用在50XX的多轴上
但是这不一定能用在固定翼上 负载不一样了

网友:
穿越机一般没有BEC吧

网友:
我还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大疆专用螺丝刀就不能拧其他螺丝么

哈哈,你这答案真够直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种噱头,不过穿越机电调集成度高,发热集中,散热不好的机架确实不适合用穿越机电调。

其实我已经把所谓穿越机专用的集成电调用在大飞机上了  只是很好奇,所以才来请教下模友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这答案真够直白

网友C: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大电调配小电机,结果电机热,到底为什么

网友:
这就是中文的智慧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大电调配小电机,结果电机热,到底为什么

个人猜测,电调输出功率其实只是按照遥控器的油门信号来的,油门最大,电调输出它自己的最大功率,可是电机本身能承受的最大功率比较小,所以实际运行中发热严重?就比如电调给电机的电流很大,但电机其实合理使用范围内的最大电流比较低,这会电机就容易发热了。

网友:
只要不太高烧坏电调都能用,加一个专用,价格可以抬高哦

网友(2018-12-27):
引用 楼主:
个人猜测,电调输出功率其实只是按照遥控器的油门信号来的,油门最大,电调输出它自己的最大功率,可是电 ...

您分析的有一定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