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没有6S电调不需要额外焊电容的?求推荐

楼主(2018-11-16):
我找了好多电调好像虽说2-6s都可以用,但是要么就是电调上面有一两坨圆柱型的电解液电解电容,要么就是原先用在低压时没有电解电容,一旦要用在6s场合就要额外焊接一个电解电容。有没有6s不用焊电解电容的呀?求推荐呀!
PS:话说为啥6S一定要焊个电容呢?不焊会炸么?我咋感觉它就是起个滤波作用啊

网友:
这个真的会炸,

网友A:
看实际情况,不一定非焊电容

网友B:
你一通电电流一冲击没有电容你的电调就炸了

网友C:
导线太长就要加电容 典型固定翼会需要加
fpv有条纹也要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实际情况,不一定非焊电容

什么情况能不焊,什么情况下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通电电流一冲击没有电容你的电调就炸了

噢!这倒是,6S的插头上电瞬间电火花也是吓死人的。。那电容焊接的位置一定靠近电调吗?能靠近电池正负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线太长就要加电容 典型固定翼会需要加
fpv有条纹也要加电容

那像电调到电池的线的确比较长,电容应该能不能加在靠近电池端(图中1位置)?还是必须得靠近电调(图中2位置)?

网友:
有没有6S电调不需要额外焊电容的?求推荐 电调 作者:mabin94 5034 有没有6S电调不需要额外焊电容的?求推荐 电调 作者:mabin94 3066 有没有6S电调不需要额外焊电容的?求推荐 电调 作者:mabin94 2361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像电调到电池的线的确比较长,电容应该能不能加在靠近电池端(图中1位置)?还是必须得靠近电调(图中 ...

要加在用电器负载那一端才有效 也就是2
这样在2右边这形成的loop 明显比1右边形成的loop 面积小很多 达到滤波效果
网上有很多飞穿越机的老司机把电容加在1 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在用电器负载那一端才有效 也就是2
这样在2右边这形成的loop 明显比1右边形成的loop 面积小很多 达到 ...

这是电路理论里面的知识么?1和2方案的区别好像只是对右边的loop的线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