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四轴改装

楼主(2018-11-16):
在tb淘个玩具四轴改来玩玩fpv

网友A:
居然还有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齿轮

空心杯减速,效率比直驱高

网友:
就是用了玩具四轴的电机和外壳 换了飞控

网友:
666啊,用的飞控是miniF3吗?

网友B:
帮顶,请教一下pid怎么调的,还是用的默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请教一下pid怎么调的,还是用的默认吗?

我用的默认的,没去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默认的,没去动它。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