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控

楼主(2018-11-16):
大疆lite飞控和V1具体有哪些区别,哪个更好一些,lite的LED和PMU能不能和V1的通用!需不需要改线之类的。求解答

网友A:
买v2或者以上版本吧 你说的都是入门级  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v2或者以上版本吧 你说的都是入门级  问题多

新手不敢搞太贵的,已经飞丢一个pix了

网友B:
v1好,lite是v1缩水版,所有的配件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好,lite是v1缩水版,所有的配件通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好,lite是v1缩水版,所有的配件通用

那是不是要用V2的调参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要用V2的调参软件?

是啊,用的v2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用的v2固件

非常感谢

网友C:
lite刷v2固件就是上电热机时间会变长,精灵2拆机飞控更适合刷V2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te刷v2固件就是上电热机时间会变长,精灵2拆机飞控更适合刷V2固件。

是不是V1都是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2最好

舍不得啊

网友:
还是买大疆lite飞控吧,v1很老了,很难买到了。

网友D:
也可以买个精灵2飞控刷成V2飞控,方法到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买个精灵2飞控刷成V2飞控,方法到处都有

有这个想法,又怕lite的配件不通用

网友(2018-12-16):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又怕lite的配件不通用

lite的配件V2肯定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