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选择

楼主(2018-11-16):
最近新组机子一枚 基石2808 850kv电机。30a电调 达亚550机架。     不知道用什么飞控 之前用刷v2的lite飞过一个360机子 莫名丢机。  从此对大疆丢了信心。现在希望各位前辈们根据自己经验推荐推荐。     预算500左右。     极翼p2。     大疆lite刷v2。   或者咸鱼上收一套二手的v2      pix       或者有别的选择也可以讲一下 对开源也不是很有信心 由于本人及其邋遢 所以死在手里的apm不在少数 但pix还没用过 所以请各位大神们本着安全 高性价比给推荐推荐 谢过各位了 机子飞过后给各位看
希望在第一场雪前飞过

网友A:
开源会让你想砸了它

网友:
乐迪pix吧,五佰左右全新,我用了一会,开始调教困难的,但搅好后,飞行稳定。。功能扩展多完化。

网友B:
最近的新出的穷人pix吧,定高很稳

网友:
pix应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的新出的穷人pix吧,定高很稳

查了一些穷人pix的资料 据说效果一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些穷人pix的资料 据说效果一般

怎么一般?有什么看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一般?有什么看法吗

之前看了别人的帖子 说是阉割的巴拉巴拉 也没用过没细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会让你想砸了它

砸过了 也日他了好几个

楼主:
再思索思索 真的丢机丢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看了别人的帖子 说是阉割的巴拉巴拉 也没用过没细究

用过才知道的,阉割了的都是没用的接口,一百年都用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才知道的,阉割了的都是没用的接口,一百年都用不上的,

好的 记住了

网友:
收一套大疆N3就好了现在也不贵,大疆A2  大疆悟空这些飞控太老了里面的减震都老化了都。

网友:
开源的飞控确实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