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8-11-17):
epo冲浪者装机的时候舵面连接处要切断贴胶带吗,还是不用切开?

接收机默认信号引脚是图中上端对吧?

接收机天线的安装位置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希望大家懂的能解答一下,身边一个模友都没有       感谢感谢

网友A:
不需要切开的,但你最好用手来回折下,感觉向下边的,不过一般是在上边的,没啥注意的尽量远离电调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切开的,但你最好用手来回折下,感觉向下边的,不过一般是在上边的,没啥注意的尽量远离电调电机吧

好的谢谢

网友B:
接收机 拿万用表量下 电源端都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 拿万用表量下 电源端都是直通的

已经解决啦3q,这个接收信号端确实在下面

网友C:
舵面多折几下让它软一点。舵机好工作,然后再在上面贴胶带防止连接处断掉,胶带别绷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面多折几下让它软一点。舵机好工作,然后再在上面贴胶带防止连接处断掉,胶带别绷紧

好办法,纤维胶带还是透明胶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