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飞控连mc6c遥控器

楼主(2018-11-17):
请问下,我PPM短接了,也能连上BF,但识别不了遥控器,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A:
油门通道没反应是吧  有以下几个问题 对频没对上 换下接收机试试、地面站接收模式设置、线路接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没反应是吧  有以下几个问题 对频没对上 换下接收机试试、地面站接收模式设置、线路接口、仅供参考 ...

对了,之前是玩固定翼的,而且打开遥控器后接收机灯不闪了,地面站试了好久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没反应是吧  有以下几个问题 对频没对上 换下接收机试试、地面站接收模式设置、线路接口、仅供参考 ...

已经可以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谢谢,已解决

网友:
能加个好友吗   有问题问你  我得接收机也一样

网友(2019-01-29):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了,谢谢啦

我的接收机也是一样  没反应能加qq吗  862737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