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机手痒系列】110轴距 1306/1104 上置电池 小机

楼主(2018-11-17):
天冷了(借口。。),装台(2台。。)小机玩玩。。
主要是想试试2种动力配置在小轴距的机架上用2寸或2.3寸的表现。。
一个是1104 9500kv + 2s带runcam split mini 2的超轻高清配置;
一个是1306 4000kv + 4s的小钢炮配置。
受启发于一套机,习惯了用自己画的机架,套机还是有不少不顺手的地方。。
手又一贱,外加双11。。于是又装了2台。。
机架主要考虑用分体几臂,上置电池,飞控固定孔加大加减震球。
经常炸的,肯定还是分体修起来方便(主要技术太渣)。。
小机容易震动大,小飞塔很多都没减震,所以就机架埋减震球。。
飞控位置也后移,随之也后移了摄像头,平衡了重心,也避免了摄像头太靠前容易被撞。
先3D打印了下看下效果,打印出来有些问题还改了一版。。
左边小钢炮,用软材料打印了电池垫和脚垫。空机100g,4s 450mha起飞重量150g,即使用2寸桨动力也很充沛。
2寸桨就是效率低些,爆发力弱点,室内飞飞也是蛮爽的。
换2.3寸,动力和效率都大幅提升,这多的0.3寸出乎意料。450mha都能飞到5分钟。26%油门就能悬停。有种在室内都能花飞的感觉。。
右边的小轴距高清配置,空机80g,2s 450mha起飞重量105g,2mm的分体几臂还是增加了不少重量,2寸桨动力依然还足够,2.3寸就动力更好了。

网友A:
那是什么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摄像头

foxeer的小小龙

网友:
那个棒棒糖真可爱。。。

网友:
不装机手痒系列{:1_12:

网友:
这架子多少克呀

网友B:
2s 小机 飞塔  和电机  用的什么牌子 重量控制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 小机 飞塔  和电机  用的什么牌子 重量控制这么好

机架15g左右,大部分小飞塔搭配1104都差不多重。图传用runcam TX200可以轻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架15g左右,大部分小飞塔搭配1104都差不多重。图传用runcam TX200可以轻些

我装了个100轴距的小机 也用的 Runcαm split mⅰnⅰ 2  用的海科 15α  F3飞塔 熊猫 200  迷你图传  银燕 1106 kv6000 加了四个 2.0全包围保护圈  全重不带电池100g了 用2s 450 只能飞2分钟  我这套 不带护圈  也得 88g 还是偏重 换成1104电机 能再减 不到5g  不知道是否动力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个100轴距的小机 也用的 Runcαm split mⅰnⅰ 2  用的海科 15α  F3飞塔 熊猫 200  迷你图传  银 ...

6000kv可以上3s。。用2s的话1104可以用高kv的。。2寸桨效率不高,慢慢飞也就差不多4分钟,飞猛点就3分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