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玩就烧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太郁闷了。。

楼主(2018-11-18):
(图片)

网友:
这是飞控的BEC烧了,可能是电源接错了

网友:
机架是碳纤的吧,碳纤导电的,可能是绝缘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懂接错线了吧。。。。。。。。

网友B:
短路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可能性大

关键哪里短路了。不知道啊。

网友C:
烧的是电感应该是正负极接反了或者短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的是电感应该是正负极接反了或者短路造成的

老哥。。什么地方正负极。和。灯光。图传。摄像头有关系吗

网友:
10块包邮解君愁

网友D:
正负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极短路

是电调。链接飞控正负极短路吗。。但是我这个是大力的套装。直接对插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什么地方正负极。和。灯光。图传。摄像头有关系吗

你要测下是12v还是5v烧了,再根据电压确定是哪路的问题,再去找原因

网友:
正负极搞反了

网友:
绝缘做不好吧。

网友:
细心才是真谛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什么地方正负极。和。灯光。图传。摄像头有关系吗

这些设备都有反接保护,接反了相当于电源输入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