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飞控连接mc6c

楼主(2018-11-18):
请问下,omnibus f4检测不到mc6c控,有人碰到过吗,
之前玩固定翼的,接收机和遥控器已经匹配好,飞控的ppm已经短接,电脑地面站也已经连上,但在bf调参里认不出遥控器信号

网友:
接收机插的是ppm吗,看着不像

网友:
接收机没供上电?

网友:
看看你接收机具体插在飞控的哪个端口?然后在软件打开哪个端口,最后一张图。你看看

网友:
接收机需要支持ppm,sbus。光是pwm不能用。因为飞控只能用ppm,sbus接收机。

网友A:
这个接收机好像只能用sbus,请将飞控短接到sbus,接收机插m.bus口,信号正负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好像只能用sbus,请将飞控短接到sbus,接收机插m.bus口,信号正负分清楚。

已经可以飞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