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pro飞控

楼主(2018-11-18):
极翼p2pro飞控想升级固件点击p2pro固件就出现这个东西win8系统大佬们这个搞

网友A:
p2p最好不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p最好不要升级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p最好不要升级

不升级连不上电脑

网友A:
连不上的话先确定led模块没有插错

网友:
据说更新后不能使用非凡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不上的话先确定led模块没有插错

插了led串口和那什么显示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