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nibus f4飞控 图传接osd干扰严重

楼主(2018-11-18):
请问下,图传独立供电,omnibus f4飞控不上电的情况下,画面正常,飞控上电后画面被完全干扰,是什么原因
视频输入和输出离电源线太近会不会是主要原因呢?

网友:
先把图传移出出来试试!如果移不出来,就想办法做些屏蔽试试

网友(2019-03-21):
应该是电源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