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酷了!纯手工打造星球大战X翼宇宙战机 --- 转帖

楼主(2018-11-19):
编者注:本项目来自Makezine,原作者为Adam Woodworth。项目难度评级为:中等。
你看了《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了吗?去年的预告片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爱上了新出现的T-70 X翼战斗机,其设计参考了艺术家Ralph McQuarrie的科幻艺术史上最经典的飞船设计T-65。我也一直梦想着能够拥有一个能像电影中的飞船那样飞行的飞行器。
我决定自己动手打造一个!因为之前有过做过遥控飞机的经验,我想做一个能飞起来的T-70 X翼战斗飞船应该难不倒我。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可没办法为这个小小的遥控飞机装备喷气式发动机,而是使用的电机带动的螺旋桨提供飞行动力。
另外,还需要提及的一点是为了节约成本,我会尽量使用成本低的现成的结构部件。比如一个老旧的无人机就能为这个项目贡献很多重要的部件。同时,为了能让我的战斗机的飞行更加轻松,我也会尽量压低飞行器的质量。
原料组件:

•泡沫板,厚度3mm

•2个1.7克HK-5320伺服

•碳条,3mm×0.8mm×1000mm

•接收器RX-34D

•电池Turnigy 160mAh

•2个CL-0820-15电机

•2个Hubsan X4螺旋桨

•遥控收发器(最少4通道,混合副翼,兼容DSM2)

第一步:模板制作
T-70的外形设计网上有很多了,我根据这些设计制作了CAD文件。当然为了更方便进行制造,我的设计对飞机的细节进行了简化,并对机翼进行了一点调整。
模板的材料我选择的是密度较低的泡沫板,你可以使用激光切割工具进行制作。
第二步:喷绘
模型组件制作好了之后还需要对组件进行装饰。我选择的是不会对泡沫板带来伤害的Tamiya喷漆。
然后再使用Testors黑色漆突出飞船的轮廓线。
然后可以用抹布对线进行了简单的擦洗,营造出一种沧桑感。
第三步:机翼组装
因为泡沫板硬度不够,机翼中加入了3mm的碳条作为骨架。
发动机部位的细节是用半切割的泡沫板条弯曲之后实现的。
第四步:机身组装
用胶水将机身粘连起来,可以从后面插接机翼。
第五步:连接机翼和机身
将机翼从机身后部插接上去,注意保证机翼和机身的合适角度,确定之后,用CA胶进行粘连。

第六步:电子组件
使用的是RX34D接收器和两个Hobby King 1.7g伺服。电机使用的Micro Motor Warehouse 8.5毫米无铁芯电机,体积较小。总的推重比(发动机推力与发动机重量(力)或飞机重量(力)之比)为1:1.
另外,仔细观察一下机身框架后部,你能看到垂直的透明尾翼。这两个尾翼能够增加飞机的横摆稳定性,但却不符合T-70的外形设计,所以采用了透明的材料。
第七步:完成
完成之后的称重:56克。
实际的飞行测试也比预想的好,甚至可以做出旋转、翻转等动作。而且由于其机身设计的特殊性,这架飞机也可能简单地通过单手投掷方式进行发射,也能用手抓住进行降落。视频如下所示:
腾讯视频地址

因为本项目的电子组件都是现成的,所以本项目的难度主要集中在手工上面。粗劣的手工会对飞机的平衡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副翼的设计也会对方向控制的灵活度带来影响,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方向控制体验,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副翼。

网友:
外形确实很酷 很有星球范儿

网友A:
很帅~期待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帅~期待能飞起来

有视频的,帖子最后有腾讯视频链接

网友:
帅帅帅帅 帅帅 帅帅

网友:
太过牛逼,不知所言

网友:
不愧为大佬,厉害厉害,膜拜了。

网友:
好像不能飞太酷了!纯手工打造星球大战X翼宇宙战机 ---  转帖 无人机,电池,电机,接收器 作者:360pc 916 太酷了!纯手工打造星球大战X翼宇宙战机 ---  转帖 无人机,电池,电机,接收器 作者:360pc 495 太酷了!纯手工打造星球大战X翼宇宙战机 ---  转帖 无人机,电池,电机,接收器 作者:360pc 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