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控

楼主(2018-11-19):
各位大神推荐一下
遥控

网友:
淘宝 价格从高到底 排名前几位的很不错的哟

网友A:
300以下  i6   i6x   D7  D7E
450以下  贴地飞7
600以下  天9   AT9s   at10   d10

网友:
看钱
100内 QQ F3 F4
100出头 APM MWC
400多 NAZA
600多 PIX
1000+ AW

网友:
mc  文盛  飞宇  这类勿碰

网友:
睿思凯的吧,习惯英文就上futaba

网友:
没看出是问什么问题遥控还是飞控都没说清楚

网友:
淘宝很多,看你买什么价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以下  i6   i6x   D7  D7E
450以下  贴地飞7
600以下  天9   AT9s   at10   d10

t8fb也挺不错

网友:
D7改OPENTX. 这绝对从手感到功能都是第一。

网友:
睿思凯的吧  国外都在用  OPENTX的系统  功能强大   硬件质量可以 配件都跟的上 X9DP X7  X-lite  看自己经济

网友:
300以下:  i6   i6x
450以下:  天地飞7
600以下:  天地飞9   AT9s   at10
一般业余玩家,不用买上千的,买个500至600就行了。可以去闲鱼收个二手AT9s,350元左右,最划算。不过闲鱼水很深,骗子多,小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