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遥控器兼容其他接收机需要达成哪些条件?

楼主(2018-11-19):
那些只对内兼容的遥控器就没有一点可能去兼容其他的接收机?

网友:
我也想问,比如说同支持一个协议为什么接收机不通用呢!
顶顶顶

网友:
高频头不一样,频率就不一样,怎么能通用呢

网友:
市场上有卖 多种协议合一的高配头 但是用的频段不一样的话 就要不同的芯片了

网友:
协议,技术,加密,抗干扰技术

网友:
ppm输出,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