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指导

楼主(2018-11-19):
买了个白板机自己组装遇到了问题求助

1  在副翼和襟翼的连接处有个白色的条状物,不是襟翼和副翼的一部分,这个需要切掉么?是整个切掉让襟翼和副翼之间分开?还是留着这个条状物旁边切开?(见图1/2)

2  发现舵机预留的位置有点小,是直接把舵机硬塞进去么?需要用热熔胶固定么?(见图3/4)

3  垂尾的上短转动处需要用东西加固么?(见图5)

网友A:
第一个留着条状物切开副翼就行了,舵机哪里适当切一下在放进去,尾翼那不用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留着条状物切开副翼就行了,舵机哪里适当切一下在放进去,尾翼那不用管他

感觉不切掉,会影响襟翼的动作

网友:
条状物切斜角就行了

网友:
什么机?塞斯纳?

网友(2019-01-23):
舵机放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