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显示器 双排针版

楼主(2018-11-2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测试舵机,接收机,飞控,制作机器人都应对 PWM信号,把握PWM信号的有无,大小和频率可以轻松排错,测试舵机角度,电调线性等。
最新设计PWM 显示器 双排针版,测试更方便。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不过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不过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就一个简单问题: 你舵机/电机不动, 你觉得是你电调/舵机坏了, 还是接收机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简单问题: 你舵机/电机不动, 你觉得是你电调/舵机坏了, 还是接收机坏了? ...

有道理。

楼主:
对,正是我

网友(2019-01-23):
有点用,那么,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