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pro

楼主(2018-11-20):
极翼p2pro  15开头的固件版本默认参数起飞就翻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装反了!

没装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装反

看电机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转向

对角电机转动一样两正两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角电机转动一样两正两反

不能这样看,对应飞控有不同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看,对应飞控有不同转向

1-3正2-4反

网友A:
那不知道了,我玩一推油就翻的,不用直接过去换桨,然后就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知道了,我玩一推油就翻的,不用直接过去换桨,然后就飞起

没换桨

网友:
这要表扬 大大的表扬

网友(2019-06-04):
楼主解决了没 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