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南飞控第一次起飞OSD录屏画面

楼主(2018-11-20):
司南飞控第一次起飞OSD录屏画面

网友A:
右下角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山东威海的飞友,鉴定完毕

网友(2019-01-09):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飞控震动反馈

网友:
司南飞控的osd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B:
建议以后把坐标位置打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以后把坐标位置打码

全程100m以下 飞机注册了 不是禁飞区 飞机不足1kg 我感觉应该不用打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程100m以下 飞机注册了 不是禁飞区 飞机不足1kg 我感觉应该不用打码

讲究 飞机还注册了

网友:
哪款飞控

楼主:
司南飞控 这么明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司南飞控 这么明显

司南的哪款型号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司南的哪款型号飞控?

带osd的就一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osd的就一款

什么价位的吧?

楼主:
不清楚 我买的时候300 现在涨价了

网友(2019-04-01):
6666准备入坑,先做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