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下手了,还没明白地面站和飞控怎么通信的??

楼主(2018-11-21):
        看了好多帖子,还没弄明白地面站和飞控是怎么通信的?与遥控的关系?是不是地面站的电脑要和遥控要有线(USB)连接??
急求解答,要准备下手买了
      知道的快告诉我一下,我收到货后就发照片

网友A:
飞控与地面站可以有线连接 也可以无线连接(需要无线数传)

网友B:
飞控数据是由数传发射与数传接收端接收,再由软件解析后显示在电脑戓手机上的,遥控器只是遥控无人机用,at9s有部分osd信息,但需要乐迪数传模块

网友C:
为什么不上pix?

网友B:
我建议你长久玩的话,买pix,以后少花钱

网友:
有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与地面站可以有线连接 也可以无线连接(需要无线数传)

谢谢,用USB吗

网友:
调试用USB,飞行需要无线数传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数据是由数传发射与数传接收端接收,再由软件解析后显示在电脑戓手机上的,遥控器只是遥控无人机用,at ...

谢谢,数传接收是插入电脑USB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上pix?

目前只对车感兴趣,玩车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长久玩的话,买pix,以后少花钱

PIX也可以和APM地面站对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用USB吗

无线数传 常见的有433/915数传、WiFi数传、蓝牙数传 其中433/915数传需要usb接口 wifi.蓝牙不需要(手机不用说都有的,电脑需要相应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数传 常见的有433/915数传、WiFi数传、蓝牙数传 其中433/915数传需要usb接口 wifi.蓝牙不需要(手机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数传接收是插入电脑USB口吗?

对的,接手机要支持o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