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显示陀螺仪不健康

楼主(2018-11-21):
新手求助,麻烦下。2,6的可以参照泡泡老师2.5的维修方案嘛,谢谢

网友: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啊

网友A:
内螺还是外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螺还是外螺?

真分不清内外陀螺,是指罗盘嘛,手欠先把3.3v那个件拆了。焊好再看看吧,

楼主:
先谢谢了大家了

网友:
外罗盘和gps同一件!

网友(2019-01-06):
你最好检查一下APM的罗盘接口,我最近两块APM都是报罗盘不健康解不了锁,什么都测了都是好的,最终在接口上发现了虚焊,加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