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个位大师

楼主(2018-11-21):
整机一起重量2.7斤可是有点重呀带电池云台

楼主:
电机大疆2312A电调好盈40A桨大疆原厂9443飞控大疆ⅴ2电池52这个动力可行

楼主:
能飞多久。电池5200

网友:
我的飞机1800克没有云台图传摄像头5500毫安4s飞了26分钟电池电压放到3.6v报警以后螺旋桨停止转动电压是3.71v

网友:
如果想续航就把2312换成2212的多股铜芯920kv带9450的可能会更长

网友A:
2.7kg 9寸桨 开玩笑吧 太重了
4轴 这个尺寸的 1.5kg都有点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kg 9寸桨 开玩笑吧 太重了
4轴 这个尺寸的 1.5kg都有点重了

不是公斤哦

网友A:
那重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重量还可以

这个动力行吗

网友B:
大疆2312动力还是可以的,就是没有大疆那样的机架,另外买的都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2312动力还是可以的,就是没有大疆那样的机架,另外买的都比较重。

网上买的防大疆精灵3机架

网友:
电池大就行。。。。。。。。。